楼主(2021-05-29):
如题,需要转贴的那一卷白料上有时会没标,所以需要异步那根辊停下来等没标的那一段走完,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根辊之间起步速度不一致,转贴后的白标间距会变化。
如果三四个标连续没有,间距会拉的更大。
想问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异步棍用伺服驱动没啥问题,加减速时间可以很小,做追逐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追标的方式吗,来一个信号,两根辊一起走一个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