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9):
怎样测试变频器直流风扇的好坏啊?

网友A:
直接加带保护的稳压电源试啊!

网友B:
直接把风扇的电源插头拔下来通电测试不够直接么

网友C:
有变频器直接装上试,没有了外接电源试;

网友D:
风扇应该有直流阻抗,电阻档应该能测量出来。但有电源,直接接上更好。

网友E:
你的意思应该是测试三线风扇吧,但是每个厂家的检测信号不一,最好是上机测试。

网友F:
对啊可以在设备上测试为什么要搭建实验平台。

网友G:
有些变频器也检测风扇电流,如果电流超标仍会转的情况,会误判。最好用带电流显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