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明白水的

楼主(2021-05-29):
水泵抽水方向箭头指示
上面的是不是多余 厂家还要求必须是开着  没有自然压力 必须泵抽  目前供水不足
我要个给它改了

网友A:
这个泵是加压用的,看管道设计,水压够,可以不开泵,水压不够就开泵加压(阀门关闭),闲着也是闲着,你有空可以搞恒压供水

网友B:
压力不够?不是恒压系统?
弄过一套二用一备+1系统,小泵在大泵工作期间基本不用,在变转工用一下,减少冲击,再一个就是夜间停大泵做维持

楼主:
厂家误导 附管阀门打开绝对错误 造成回流 降低了水泵的做功,水泵的扬程已经能保证管道流量了,想法是对的 但要根据实际情况 水是从低位水池向高位水箱补水 绝对没有补水压差 如果没有逆止阀 水会倒流,这是我的判断。厂家售后坚持打开并做了标记,学校后勤部门不敢动 后果是水泵连转不停 因此都累坏两个水泵了。

网友C:
一直不坏的话,那一些人怎么能赚钱呢

网友D:
这个真不知道。没有关注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说这个阀厂家要求一直打开表情脑子坏掉了

扬升水泵都要装单向阀

网友E:
楼主照片上阀门,连接进出口之间,当系统的压力超过某一数值时,水泵的出水与进水口短接,即回流。实际就相当于一个溢流阀,不过在通常场合中,都采用溢流阀,也可以被称为安全阀,超过某一压力时,阀门导通。

网友F:
这种装法一般在小流量加药系统中常见,主要是泵没有变频,一直是额定转速,出口流量很小必定负载加大,通过加装回流阀门,手动调节阀门大小,可以调节负载大小,以及出口管道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