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B1里面看不见调用FB91

楼主(2021-05-29):
请问:
如上图所示,OB1中看不到调用FB91,打开FB91里面有程序,在FC1里面也没有调用FB91,请问程序执行时在什么地方调用FB91.谢谢!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那就看看FC1里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FC1里有没有
你这个回复我给你YES!

网友C:
左边栏里程序调用结构看不出来吗?

楼主:
版主好:这是我从网上下载学习的程序,也是难得有注释的程序,帮忙指点下FB91是在哪里调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这是我从网上下载学习的程序,也是难得有注释的程序,帮忙指点下FB91是在哪里调用的。谢谢!
没有调用FB9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了。

网友D:
没有被调用
看下程序调用结构域就知道了 有时候是嵌套了好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