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0):
信捷TG765是RS232接口
信捷TG765的PLC口与FX1N的编程口连接吗?这样两者才能通信?

网友A:
你TG765的详细型号?大多后面是有二个通讯口的,其中一个有RS422,直接连三菱;
TG765S-XT这款是只有RS232;

网友B:
如果是232口,可以用FX的编程线与触摸屏连看看,那条编程线是422转232的。

试过威纶通的屏是可以这样连接的

网友C:
感觉用串口的SC09应该可以通讯上。
别的触摸屏 网关这样通讯做过不少了。

网友A:
PLC上配个232BD通讯板也行;

网友D:
FX1N是停产的产品了,对应的扩展通讯卡等正品现在不买了。

网友C:
这些通讯模块99%估计都是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