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按键文字显示问题

楼主(2021-05-31):
昆仑屏在组按键时,如何设置能做到图示结果
状态位“1”时显示“停止”
状态位“0”时显示“运行”

网友A:
我记得要做2张图片叠加在一起

网友B:
可以是一各按钮加一张标签;标签的可见度与变量关联即可

网友C:
建动画按钮构建的时候0和1用不同的位图就可以了。字体前景色修改下。字体也修改下。

网友C:
你的要求不一样所以你在0的状态文字应该是运行,1的状态文字应该停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采纳了1,2楼建议,感觉还简单些
标准按钮既然有“按下”“抬起”设置,应该有对应“文本”显示才好,没搞懂咋设置
不如有些触摸屏方便,范例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