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1):
控制卡未向伺服驱动器发脉冲,但电机在以很慢的速度一直转动。

网友A:
确定电机是好的或者新的吗?如果电机零位不准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另外有没有干扰进入系统。

网友B:
修改一下伺服电机刚性参数就可以了。

使能后伺服电机是会发生一些转动,这些转动空载时尤为明显。

网友C:
正常是不会转的,我们工厂上千台的设备都有伺服器,使能打开没有应该都不会转,如果参数没有问题,应该考虑是不是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D:
可能碰上干扰了,或者接线有问题。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例伺服自动转的包装机,是变频器坏了干扰了伺服的输入

网友F:
伺服电机要转动,你得提供个开机信号和脉冲,你还没开机电机就会转,就得先要检查开机的条件发生的变化

网友G:
使能上不给脉冲就走,肯定是电磁干扰,你打开伺服软件,可以看到伺服其实收到了脉冲

网友H:
干扰了,重新搞一下。

网友I:
高速光耦隔离一下   干扰   上次也遇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