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1):
继电器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三相五线制的地线,继电器会吸合吗?
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机器外壳(机器是金属的),当外壳搭0v时继电器会吸合,
而当人手搭外壳是继电器会不会吸合,机器脚与地面良好接触时又会怎样?

网友A:
很有可能会吸合。

网友B:
如果不考虑防触电需要,则可靠性与控制电压成正比,高电压控制比低电压控制可靠,低电压控制很有可能误吸,或者不吸。

网友C:
你选择用的DC24V电源,0V接地,和你设备外壳连接良好,设备接地保护也良好,那你继电器另外一个脚接地肯定能吸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三相五线制的地线,继电器会吸合吗?
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机器外壳(机器是金属的),当外壳搭0v时继电器会吸合,
而当人手搭外壳是继电器会不会吸合,机器脚与地面良好接触时又会怎样?

1.DC24V的0没接地不会吸合,接地吸合
2.正常
3.不会
会不会吸合就看能不能构成回路。

网友E:
我们这会吸合。因为我们0与大地是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三相五线制的地线,继电器会吸合吗?
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机器外壳(机器是金属的),当外壳搭0v时继电器会吸合,
而当人手搭外壳是继电器会不会吸合,机器脚与地面良好接触时又会怎样?
安全稳定的电气控制系统,是严禁出现此类情况的,并且会极力避免,因为不可控因素会导致机毁人亡,这是工控行业的大忌和禁区,所以在工程师设计电控的时候,会特别重视,还有定期维保是很重要的。

网友G:
主要是看有没有回路,+24V对应的0V如果接了地线或者接了外壳的话,那么就会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三相五线制的地线,继电器会吸合吗?
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机器外壳(机器是金属的),当外壳搭0v时继电器会吸合,
而当人手搭外壳是继电器会不会吸合,机器脚与地面良好接触时又会怎样?
安全稳定的电气控制系统,是严禁出现此类情况的,并且会极力避免,因为不可控因素会导致机毁人亡,这是工控行业的大忌和禁区,所以在工程师设计电控的时候,会特别重视,还有定期维保是很重要的。
国外设备开关电源0V都采用接地模式的……

网友H:
开关电源0V不接地,不吸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三相五线制的地线,继电器会吸合吗?
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线圈一头接+24V一头接机器外壳(机器是金属的),当外壳搭0v时继电器会吸合,
而当人手搭外壳是继电器会不会吸合,机器脚与地面良好接触时又会怎样?
安全稳定的电气控制系统,是严禁出现此类情况的,并且会极力避免,因为不可控因素会导致机毁人亡,这是工控行业的大忌和禁区,所以在工程师设计电控的时候,会特别重视,还有定期维保是很重要的。
没见过开关电源0V接地?就算没见过0V接地,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总见过吧。每次大夸其词,没几个有用的。
在开关电源0V没接地的情况下继电器不会吸合,接地了会吸合,就这么简单。
人手搭外壳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J:
为啥要这么搞

网友K:
国产的线路设计基本是0V和地不接一起,但进口欧洲的那边的基本是0V和地接一起,继电器要吸合,前提就是线圈的电压要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