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报警记录

楼主(2021-05-31):
请原谅,又来讨教昆仑屏操作
想在原报警界面里,增加一个报警信息(PLC电池亏电)
在这个界面,没有找到切入点
是不是在其他界面进行组态?

网友A:
不是在这个界面的需要在下面2个界面中做的
点进实时数据库
在报警组对象中增加你需要报警的对象
然后对报警对象在设置下即可。

网友B:
需要在实时数据库中对变量进行报警组态

网友C:
我记得是先建立个报警变量,然后在组件里链接上,就可以在窗口调用。

网友A:
对的是要建立变量的。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