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1):
我小区生活供水 恒压一拖二  几年间转坏了三台水泵两台电机,一台变频器。始终供水不足  大领导找到我给帮忙看看  责无旁待  立即现场检查  发现 天生就没完成一拖二,始终是单泵变频全速 控制线路改成一拖二准备调试 给水控制仪不会调 没说明书 联系不到控制器厂家
上海大亨  相关电话不通  网查一家经销大亨控制器的愿提供技术支持 要价300元  新买一个160元  论坛咨询过  画图重新装配,新买给水控制器  自己居住的小区也有义务 电话订购同城快递

控制器快递到手后准备去更换安装 物业电工却说不用了  修好了  几天后我问另外一物业管理人员,恒压供水是咋修好的
说是用电接点压力表 两个水泵一起转 变频器,给水控制仪都不用了 还说那东西根本没用 这回水压杠杠的

网友A:
你看楼主,被放鸽子了吧。见过好多这样的客户,只能等他们催你,不能你太主动。

网友B:
电费也杠杠的。。

网友C:
还好控制器价格也不高,留着以后看能不能用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控制器价格也不高,留着以后看能不能用上吧;
这个一点不用愁 厂家说用不上了可以退

网友D:
最原始的方法,但启动冲击有点大

网友E:
见过类似的,一个PID数显表坏了,电工不会用模拟量,把管道上的压力变送器换成了电接点压力表,电接点的低位指针接通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变频器直接50Hz拉满,压力超过低位指针,变频器就减速停车,压力下降后就启动加速,不考虑频繁启停的电寿命,恒压效果还不错

网友F:
可惜楼主的技术投资了。电接点压力表是不是频繁启停?如果有稳压罐可能好一点。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有范围的,在一定范围内启动和停止

楼主:
个人认为 供水面积达到2-3百户家庭以上的供水管路是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完成恒压供水的,但是很耗电 同时会造成频繁启动 对水泵,电机都是很不利的。 变频器问世以后 上述问题基本解决了,可以说是工艺技术上一个重大的进步 特别是节电方面,为什么又恢复到原始的供水方式,都是酒惹的祸,据后来哪位物业管理人员说,前几天同学聚会时提及这个问题时,一位武林高手答应给解决一下

网友H:
生活就是这样的,永远不知道会被截胡,说明人家没有依赖你一定要解决问题,而你却真的上心了!一直在想着怎么用你的技术解决问题,而缺少了与领导的沟通!配件先放着吧,早晚用得上!

网友I:
干的好不如人家混的好!楼主上心了……

网友J:
弱弱的我问下,时你断了他的财路,还是他断了你的财路

网友K:
电接点压力表低位接加速,高位接减速,压力控制相当满意,都用了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弱弱的我问下,时你断了他的财路,还是他断了你的财路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看正文自己的小区。有义务帮助解决问题。没打算向物业要钱快递费用都个人付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K:
你这个方法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20年前会玩变频这个加减速模式的玩电接点压力表应该也是玩的很溜的

网友L:
希望楼主能如意,但是一般这种,都有点难缠的吧

网友M:
现在的物业不会考虑那么多的
都是能用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N:
对于物业来说,耗电,电机寿命变低,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考虑有钱收就好了

网友O:
唉!放鸽子很正常
去年我们这边有个小厂说是有些设备要改造,让我来看看现场。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不是商量方案就是处理一点小问题,一个来回好几十公理,到现在也没改造,就是骗着让你帮忙修东西。

网友P:
东莞,
一客户原生产单工位压鞋底机。
要设计多工位的,但顾客需求几工位不能固定:3,4,5,6都可能。
要我帮设计。应该是能收几份设计钱了
我给方案:做一个转盘,上面放单头压机,要几个工位就放几台。成本低,还通用。
老板大叫:好主意!明天带上钱到你处签约!设计费由1.5W砍到1.2W.
3年前的,这明天不会来啦!

这是死结:不给方案,顾客怎么认同?给了,他自己搞了。
我情,智都低下,不晓得咋办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法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20年前会玩变频这个加减速模式的玩电接点压力表应该也是玩的很溜的
谁家变频器没有段速控制?用过变频器别说20年前,再推前20年都会。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老板也就给你个台阶好撤退

工位不确定,今天3456,明天1246,你让老板拆装压机玩呐
全员上岗就都装上,3人上岗其余都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板也就给你个台阶好撤退

工位不确定,今天3456,明天1246,你让老板拆装压机玩呐
全员上岗就都装上,3人上岗其余都拆了?

我表达有问题?有的要3有的要4有的要5有的要6

网友D:
回复 网友Q:
不是多段速控制,是利用按钮控制加减速控制模式,20多年前,部分牌子还不支持这个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不是多段速控制,是利用按钮控制加减速控制模式,20多年前,部分牌子还不支持这个啊
利用仪表接点做类似按钮加减速控制?没用过,可行?

网友R:
有汽车开,非要走路,没办法。

有些时候吧,存在不合理也就存在。

淡定,淡定

网友S:
引用 网友D:
不是多段速控制,是利用按钮控制加减速控制模式,20多年前,部分牌子还不支持这个啊
接触变频时间短的不知道当时主流变频控制方式有哪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Q:
实际上就是把变频器当作软开关,水压低时候加速一直到最大频率,水压高时候减速到零。如果你不用变频,就是水压低时候开泵,够水压后停泵,总的来说,就是水压不是很平稳,但基本也可以忍受,效果取决与压力表的性能。上海表效果还可

网友T:
楼主的想法周全,毕竟恒压比较稳定,电工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压力忽高忽低,如果是控制变频,寿命基本差不多吧

楼主:
有必要回复大家一下 希望引起注意  主题内容发生后 最近几天我小区接连发生供水管路爆裂造成宅区内停水  分析原因  可能就是双泵利用电接点压力同启 管压太高所致

网友U(2021-06-30):
活好干,事难办。

网友A:
楼主太热心。见过好多这样单位,实际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一个陪衬的,人家用谁的多少钱都是早定好的。找我们去只是他们玩的障眼法,做给别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