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和昆仑通泰的连接线怎么焊(九公母头)

楼主(2021-05-31):
哪位大哥可以告诉一下么

网友A:
欧姆龙 235接上就行
5是GND,2/3是R/S,不对换下位置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昆仑通泰上呢

网友B:
昆仑通态触摸屏COM1口管脚定义:
欧姆龙CP1W-CIF01管脚定义:
如何接线参考3楼的即可

网友C:
欧姆龙的9脚是GND 这个要注意下。

网友D(2021-07-08):
有没有用485的,232接口感觉反应有点慢

网友E:
485的是7-8脚

网友E: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7-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