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1):
一个贪吃蛇,就着上下左右按键已经模糊的按键就能玩一个下午,那是童年美好的记忆。或许我们再也找不回当初那简单的快乐,但愿你长成一个优秀的大人,也愿你永远保有童真,儿童节快乐,工控大朋友们!

![诺基亚贪吃蛇](https://pic.imgdb.cn/item/60b3cf2239f6859bc23d2ed8.jpg)

为了最简洁化复刻贪吃蛇游戏,此次使用ST语言编程,将GX Work3缓存存储器监视界面当作游戏界面,使用初始化赋值功能,语句也尽量简略,最终八行代码实现完整的贪吃蛇游戏体验。

#### Ⅰ、效果展示

图中展示为倍速播放后效果,触摸屏只当作方向按键使用,也可以直接再GX Work3中更改方向软元件的值来调整方向,不过这操作就很反人类了。

![仿真GIF](https://pic.imgdb.cn/item/60b3cf2239f6859bc23d2efb.gif)

#### Ⅱ、实现原理

**贪吃蛇程序核心逻辑如下:**

2.1、游戏界面分辨率是16*21,蛇和食物都是由1个bit点表示,食物会闪烁;

2.2、初始化时蛇的长度是1,蛇初始的移动的方向是上,用一个一维数组aSnakeData代表蛇身数据,用wSnakeLength表示蛇身长度,数组的第一个坐标是蛇头位置,aSnakeData[wSnakeLength]表示蛇尾位置;

2.3、正常移动时根据移动方向将新蛇头位置置位,将蛇尾位置复位,如果蛇吃到了食物,即蛇头的坐标等于食物的坐标,此次不复位蛇尾,就产生了蛇长度增加的效果;

2.4、食物被吃掉后,随机在空的位置再生成一个;

2.5、当蛇撞上自身或墙壁,游戏结束,用新蛇头的位置是否已被置位来判断的。

![贪吃蛇编程逻辑](https://pic.imgdb.cn/item/60b3d2b039f6859bc266ee18.png)

#### Ⅲ、程序调试

```python
//蛇身移动
MOVP(SM415,(aSnakeData[0]-K16)*BOOL_TO_WORD(wDirection=0)+(aSnakeData[0]+K16)*BOOL_TO_WORD(wDirection=1)+(aSnakeData[0]+K1)*BOOL_TO_WORD(wDirection=2)+(aSnakeData[0]-K1)*BOOL_TO_WORD(wDirection=3),wSnakeHead);
WSFLP(SM415,wSnakeHead,K50,K1,aSnakeData[0]);

//是否吃到果实
DMOVP(SM415 AND wSnakeHead=wFruitCache,WORD_TO_DWORD(wSnakeLength+K1),D31);

//果实新生
FMOV(MEF(SM415) AND INV(aDisplay[ABS(SD420) MOD K304]) AND wFruitCache=K0,ABS(SD420) MOD K304,K2,D32);

//重新开局,是否吃到墙壁自己
BMOV(SM402 OR MEP(SM415 AND aDisplay[wSnakeHead] AND wFruitCache>K0),D100,K90,D0);

//蛇尾消除
RST(MEF(SM415) AND wFruitCache>K0,aDisplay[aSnakeData[wSnakeLength]]);

//蛇头置位
SET(MEF(SM415),aDisplay[wSnakeHead]);

//果实闪烁
OUT(wFruitCache>K0 AND SM412,aDisplay[wFruitCache]);
```

#### Ⅳ、源码分享

**欢迎加下好友,程序如果Bug,烦请指出,有其它想法意见,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A:
很强了。

佩服

网友B:
很有敬业精神!

网友C:
之前有魔方、俄罗斯方块,这里有贪吃蛇,强!

网友D:
有用昆仑通态做的小游戏吗

网友E(2021-08-19):
牛叉,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F:
神人啊!佩服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