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21-05-31):
西门子s7  300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态完成下载到PLC后报故障模块, 外部出错  无外部输入电压。量程卡选的没错!哪位老师知道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没给模块通电?

网友B:
模块接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给模块供了个24伏电源,模拟量信号没接把硬件下进去就报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配置好了,不接模拟量就会报错,我接过热电偶那种,不接的话诊断会报传感器断线,其他压力传感器,什么的也有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所以建议接上传感器看一下。

网友C:
要有供电电源
然后如果是7KF02检查下量程卡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