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气图请教一下

楼主(2021-06-01):
不知道数字表示什么,愣是没看懂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拍的什么,愣是没看清
看不清楚具体的数字,应该是说明了L220和N02这两条线的去向。

网友B:
数字表示的是接线端的编号,方便安装和维修作业。

网友C:
同事问我为什么歪着头对着电脑

网友D:
这个东西叫做中断点 意思是这个电会与另一页的图里联有关联的。这个表示的是位置代号

网友E:
这个应该 是,前面的数字是页码,后面的数字是序号,

网友F:
这个要几张图纸一起看才好说具体,欧标图纸一般代表该路电源延续的地方,前面代表页数,后面代表延续页图上的纵横坐标位置是和本页同路。

网友G:
就是个启动回路辅助触点不够用

网友H:
这个图是指向下一页母线

网友I:
继电器在其他图纸页相关联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叫做中断点 意思是这个电会与另一页的图里联有关联的。这个表示的是位置代号
这个理解有可能,再仔细看看

网友J:
楼主把圈起来的拍清楚
大伙就能告诉你答案了!

网友K:
220回路不止这一页 别的地方还有...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网友L:
就是这个线接到这个电路图中间的那一页的哪个序号去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同事问我为什么歪着头对着电脑
昨夜某种原因落枕了

网友N:
楼上说的是,这个代号指引不同的图纸,比如传动,二次原理,等。以前的设备图纸分好几部分画。

楼主:
好像和页码没什么关系。

网友O:
指向的下一个位置,标号,便于查找

网友I:
元器件关联的页数及列数。包括接触器下方的点都是在哪页,哪一列用到的。

楼主(2021-07-04):
引用 网友I:
元器件关联的页数及列数。包括接触器下方的点都是在哪页,哪一列用到的。
感觉图纸有问题,有些能对上,有些对不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元器件关联的页数及列数。包括接触器下方的点都是在哪页,哪一列用到的。
感觉图纸有问题,有些能对上,有些对不上。
基本都差不多,有时列数可能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