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锯切机项目

楼主(2021-06-01):
客户要求做一台4轴锯切机控制系统,主件PLC、伺服定位三菱(PLC要求5U),其他电器要求施耐德;大家认为怎么控制好,或者愿意做这个项目也可以商量。

网友A:
与主题无关,不再献丑了。

网友B:
定长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
是x+,x-,y+,y- ?
若是,建议:电脑台机(XP,CAD,金雕)/2K +3轴雕刻机控制卡/150送驱动。
马达+驱动看你要求了。
另,
机械厂一般对CAD都易接受。
随便DXF文件塞进电脑等于输进加工参数。易用性秒到PLC+HMI渣都不剩
所以这类控制基本上没PLC+HMI什么事。特别加工轨迹有曲线的。
没按照客户要求做,我怕钱都拿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长切料?
是的,饰条锯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长切料?
是的,饰条锯切

那我多事兼献丑了
不过,饰条锯切,你描述为4轴,,,,怪不得我理解不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定长切我见过的比较多事3轴能切尾料的,,你说四轴就不知道怎样控制了

楼主:
到时候上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C:
估计这个项目上伺服的目的是用于行走定位,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磁删尺做位置的检测,那么驱动久用普通变频都可以,整个项目造价久可以降低,后期维护工作可以比较小了

网友D:
你是伟业机械的厂家?

网友E:
定长切料,复杂的话还会涉及追剪切料对吧?也就是不停的送料的时候进行切割,这才是最复杂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伟业机械的厂家?
我是伟业机电学院的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长切料,复杂的话还会涉及追剪切料对吧?也就是不停的送料的时候进行切割,这才是最复杂的部分。
你说的很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一下吗?我的电话:1535715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