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电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电源开关下端是变频器,变频器下端是电机,当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三相断了两相,变频器报警,及时断开电源开关,这时去把断的那两相接上
问一下兄弟们电机侧有电么?

网友A: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大哥你作业前电都停了,就不做验电这一步的吗?

网友B:
你不怕炸鸡可以带电接线,但是可以停电干嘛要带电工作呢

网友C:
我觉得大功率的,然后断电了,但是电机还没有完全停转,这时候应该会有残留的电的吧,小功率的,估计一断电就停了,应该 是没有了

网友D:
变频器有直流母线指示灯,灯灭了就可以作业了

网友E:
及时断开电源开关,这时去把断的那两相接上
问一下兄弟们电机侧有电么?
变频器内部存的电自身消耗完,灯灭了就不带电了,就可以作业了

网友F:
应该是不带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大哥你作业前电都停了,就不做验电这一步的吗?
楼主描述断开电源开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大哥你作业前电都停了,就不做验电这一步的吗?
楼主描述断开电源开关了。
对啊电都能断了,等会去测下不就结了,担心个撒。

网友H:
报警了,变频器应该停止输出了

网友I:
当电源开关切断以后,变频器内部因为有电容器存在,所以会有剩余的储存电力,但是电容器的剩余电力又被变频器的IGBT大功率晶体管所阻断,就算能绕过晶体管输出一小部份的电力,当小部分电力流过马达线圈以后,立马消失了,所以电源切断以后,马达是安全的,不会带电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源开关已经操作关断,但因为开关自身的故障,并不是真实的关断,所以需要使用验电这一手段进行检修前的确认。

网友J:
断开电源操作,不要图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