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1):
看了一些电子凸轮教程懂得了简单的应用,,但是有几点想不明白,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比如我的牵引辊周长才100mm,切刀辊是也是100MM,,但是我想牵引出1米的长度才切断,那我主轴牵引辊电子凸轮的最后关键点是直接设为要拉物料的长度吗?,然后再把切刀辊对应上去这样,,

网友A:
这个和你的机械结构,驱动电机是否单独驱动两个棍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两个辊独立分开由两个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B:
类似电子凸轮的旋切工艺,一般的运动控制都自带旋切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