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1):
西门子S7300系列PLC连接组态王实现ModbusTCP通信

西门子300系列PLC 本案例用PLC的是315-2DP,此型号PLC有两个通信接口分别是MPI、DP口。
首先把300PLC连接兴达易控PLC转以太网模块CHNet-S7300MD通过ModbusTCP或者是S7TCP 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信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右击“IOServer 应用组”,选择“添加新 IOServer 应用组”。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应用名称”, 点击“确定”。
3.选择“设备”,在右边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
4.在“设备名称”处输入一个名称,点击“下一步”。
5.“采集驱动”选择“S7_TCP”;“链路类型”选择“以太网”,点击“下一步”。
6.“链路逻辑名”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7.“设备系列”选择“S7-300(TCP)”,“设备地址”的格式为:CHNet-S7MPI 的 IP 地址:0:2, 这里CHNet-S7MPI 的 IP 地址点击“下一步”。
8.其他参数默认,直至完成。

网友A(2023-03-1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