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否

楼主(2021-06-01):
电磁吸盘控制系统,断电通过12伏电池组直流220断电保磁。
给电池充电的是控制板控制,有过充或是限流作用。现在电池充电板坏了。
我想临时使用变压器直流输出220给电瓶直接充电,怎样才能实现自动充电?

网友A:
最起码你要搭建个充电电路啊,但是直流高压变低压有点烦,还是搞定原来的充电线路更简单

网友B:
买个充电机不行?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充电机不行?很便宜的
现在想临时应急一下用。

网友C:
可用钟控控制变压器的充电时间就可以。

网友D: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一个充电器吧!万一电路不可靠,把电瓶费了就更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一个充电器吧!万一电路不可靠,把电瓶费了就更不划算了……
我也是怕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E:
这样有点冒险哦,充电可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有点冒险哦,充电可控吗?
肯定不可控。

网友F:
买个充电器吧!

网友G:
如果是铅酸蓄电池组,过充会导致电池本体高温鼓包,,如果是锂电池组,过充直接会导致爆炸!另外你的直流保磁电池组的容量是多大的?38AH?65AH?是多少个电瓶串联?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变压器容量不足也会把充电变压器给搞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