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绝对值地址寻址问题

楼主(2021-06-01):
程序内部有数据需要放到外部绝对地址内,用于在触摸上显示。怎么对绝对值地址进行寻址。MD是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地址。触摸屏上的输入框即能输入数值又能显示数据,我做成了输入和显示为同一地址。

网友A:
直接用md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内部有数据需要放到外部绝对地址内,用于在触摸上显示。怎么对绝对值地址进行寻址。MD是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地址。触摸屏上的输入框即能输入数值又能显示数据,我做成了输入和显示为同一地址。
是Modbus地址吗?
%MW0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400001,实际地址是16进制0000
%MW1的Modbus寄存器编号为400002,实际地址是16进制0001
%MD0由%MW0好%MW1组成
以此类推
好像是这样

网友C:
地址编号

网友D:
触摸屏你要用字寻址好一点,,,比如你要寻MD0你就要在触摸屏设定一个双字,然后地址是MW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因为用的昆仑通泰的触摸屏,用的mudbus地址通讯的,因为是接受的卡号数据,我用的双字,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想将A的数据放到任意一个%MD里面,怎么做?因为要对%MD进行计算寻址,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MD[i]:=A,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