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1):
不好意思,又有新问题请教

在连接设备变量时会选择16(32)位二进制,但在“输入框”操作属性里却不让选择十六进制,又是哪里没整治对?
选择数值
如果选择字符,倒是全键盘,可按十六进制输入数据就是错的

比如选字符,输80EE,进PLC就是50(H),得不到80EE
如果选数字,输入33006(B),进PLC就得到80EE(H)
怎样设置,才能弹出十六进制键盘?

楼主:
经过咨询,不能使用十六进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转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