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2):
硬件结构,大概3米左右的链条,每次定位走100mm,链条重40多斤。现在的问题,1,需要减速机吗?多大减速比,2,伺服多大功率能用?机械设计不会算,我帮忙问问。太难了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30295064/

结构和上面结构类似,聊条重40多斤,

网友A:
链条是带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有多重?

走100MM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是带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有多重?

走100MM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上面工件很轻,忽略不计。链条说是有40斤多,

一次走100mm,一分钟走40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是带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有多重?

走100MM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上面工件很轻,忽略不计。链条说是有40斤多,

一次走100mm,一分钟走40次

具体怎么计算我是不会,凭经验。

1分钟40次,速度还是有点快的,至少要400W,400W与750W价格基本一样,那就用750W

如果是同轴安装的话,加个1:3或者1:5的减速机,如果不是同轴装,中间加了同步带或者链轮过渡的话,就把这个比例做成1:3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是带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有多重?

走100MM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上面工件很轻,忽略不计。链条说是有40斤多,

一次走100mm,一分钟走40次

具体怎么计算我是不会,凭经验。

伺服买的750W的,减速机

1分钟40次,速度还是有点快的,至少要400W,400W与750W价格基本一样,那就用750W

如果是同轴安装的话,加个1:3或者1:5的减速机,如果不是同轴装,中间加了同步带或者链轮过渡的话,就把这个比例做成1:3好了。

电机已经买了,750W台达的,减速机5/1,每次走120度的距离,减速机出来相当于1/3圈,

网友B:
用10:1 的减速机吧,就算你的运送物品有一定重量也不是问题,不要指望定位很准确哦,毕竟这个链条的这个运动模式,链条很容易变形哦,还有一个是链条的张紧机构安装位置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装上了,扭矩OK,750W的,速度搞到最快,机械完全受不了,速度搞成100mm/s就够用了。

网友C:
这种链条式的,精度估计做不到多高,而且还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精度越来越烂;

楼主:
后续又来了。

跑几百下,位置就对不上了。

机械给的参数不对,电子齿对不上。

相对定位多0.01,少0.01都不行。

解决方案:感应+延迟还勉强能用,前提是机械要做好,每次移动几个工位都没事。
我接手的这个,工位与工位之间相差0.1~0.3MM之间。不过工艺要求范围宽。够用。

结论:链条不适合做定位控制。

PS:差点被机械带坑里去了,让我用相对定位,然后链条运行一圈以后靠感应来找位置。我没入坑,直接加感应+延时手工。

前段时间接手一个同步带走位不准的,也是机械参数没算好,电子齿对不上,程序一大坨复位找原点的,就是被机械带坑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