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200smart的程序。关于喷漆枪检测到物体到达指定位置依次动作的

楼主(2021-06-02):
如图所示,悬链电机上有个编码器,检测光栅感应到工件(形状不固定)后记录当前脉冲,然后到达对应枪1~16的位置依次开关枪,光栅到最后一把枪的位置之间最多有40个工件,我想用建表然后先进先出,,但是想不懂什么时候去触发先进先出的指令,有大佬给个怎么写这个程序的意见么

网友A:
如果工件是连续一个挨一个程序量有点大。这种情况用移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移位的话我要怎么能知道每个工件的长度信息呢,大佬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B:
还是不太懂你的工艺,你的是一个工件喷16种漆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就是喷涂线,两台升降机错位摆放,一台上面一共有8把枪,一共16把,16个位置,前面光栅检测到工件后,计算工件实际行走的脉冲,到达每把枪的位置喷枪启动,离开了之后喷枪停止。

网友C:
专业做涂装粉房系统,有需要可联系本人。

网友D:
QQ1029295168进群可以多学点

网友E:
你这个枪的位置是固定的,那工件的距离肯定也是固定的,无非就是判断哪个位置没有挂工件,哪个枪就不要开。
检测到第一个工件后走一定长度(工件间距),中离到了而光栅没有检测到工件即判断此位置是空的,然后对应的枪不开就得了。

网友F:
这个感觉有点难度。
电机转一圈,链条行程是多少 ?

网友G:
可以用移位指令,刚好16个工位,一个字,首先确定工位的脉冲数,脉冲数到了,有工件置一,移位一次,无工件,置零,移位一次,十六个工件移完,将字去MOVE到喷枪,持续到喷镀时间,字置零,下一组接倒来搞!!!!

楼主:
回复 网友F:
链行程先不管,先计算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中间有很多工件哎,怎么去存然后怎么去取用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看,我之前用三菱台达都是用变址+循环,还用用过移位指令

网友H:
这个要用指针来写咯……而且很复杂,之前我用1200写的~~200smart运行速度可能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间有很多工件哎,怎么去存然后怎么去取用不知道
不管有多少,只需要判断每个位置是否有工件,因为链子了一起移动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你的工艺理解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用指针写的好像不行Orz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去判断位置是否有工件,悬链跟工件是一起动的,我的想法是用指针去记录每个工件到达位置的脉冲,结果试了一下好像不太行

网友E:
你的每个喷枪位置相对于光幕的距离是固定的,所以根据脉冲数就可以算出工件走到哪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西门子1200的指针有两种用法,一个是直接用地址变量,比如说MW["指针1"],然后ADD 1 指针1
另一个是fieldwrite指令,一样处理结果后ADD 1 指针变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去判断位置是否有工件,悬链跟工件是一起动的,我的想法是用指针去记录每个工件到达位置的脉冲,结果试了一下好像不太行
基本算法如下
1、装起始点的传感器,用来记录第一个工件的起始脉冲
2、然后指针+1,记录下一个工件的起始脉冲,与此同时,用当前脉冲值剑气第一个工件的起始脉冲,这就是相对脉冲,再做个判断,比如说相对脉冲为负数的时候,要把它搞到正数,这个算法简单。
3、第一个工件的喷涂或者什么是根据相对脉冲到达脉冲处理区域才开始处理的
最后提醒,记录脉冲和计算相对脉冲是同步进行,记录脉冲可以用指针,相对脉冲则不行,要同时计算设备上有多少个工件,要预留存储空间
我之前做过同时上面有200个工件,用了1217CPU,其他的1200PLC 不够

网友H:
想了一下,楼主还是上1200吧,200smart的指针同时存在好像有数量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选型这个我做不了主Orz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选型这个我做不了主Orz
那就直接说200smart做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想按我之前用台达和信捷的那种方法,就是光栅上升沿存一个位置,下降沿存一个位置,用变址把位置脉冲存进不同的寄存器里,再在循环程序里不停的把开枪和关枪的脉冲与当前的悬链脉冲对比,但是在200smart里,要存或者要取的话用指针就感觉很麻烦,然后现在是我在程序里用指针能做到存,但是在循环程序里取的时候,就发现用于取的指针一直显示我实际写进去的值不是地址,是不是在200smart里两个指针不能指向同一个地址?现在我在程序里自己写了N多开关枪与悬链脉冲对比的程序,太繁琐了,电脑监控都卡的不得了,烦躁,哎。。

网友C:
回复 网友H:
200smart 肯定没问题,本人做过上百套这样的项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00smart 肯定没问题,本人做过上百套这样的项目。

那请说说您的思路和算法?我想了一下就觉得SMART200的指针不好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按我之前用台达和信捷的那种方法,就是光栅上升沿存一个位置,下降沿存一个位置,用变址把位置脉冲存进不同的寄存器里,再在循环程序里不停的把开枪和关枪的脉冲与当前的悬链脉冲对比,但是在200smart里,要存或者要取的话用指针就感觉很麻烦,然后现在是我在程序里用指针能做到存,但是在循环程序里取的时候,就发现用于取的指针一直显示我实际写进去的值不是地址,是不是在200smart里两个指针不能指向同一个地址?现在我在程序里自己写了N多开关枪与悬链脉冲对比的程序,太繁琐了,电脑监控都卡的不得了,烦躁,哎。。

我之前也是想了半天,最后才决定上1200的……因为博途有DB块的写法感觉比200SAMRT方便和成熟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开枪和关枪的对比算法不能嵌套在循环程序哪里,因为有错过漏过的可能性,应该要上循环扫描

网友I(2021-09-13):
楼主弄成功了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我想的是用移位指令来做。感觉应该是可以

网友J:
专业涂装控制程序。QQ17116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