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2):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得plc是三菱FX3U 我简单写了一个程序 写入得时候说完文件太大写不进去 我就把注解给取消了 结果写进去了 但是我再次打开GX 2 读取的时候却还是以前的程序 这是为什么啊表情  之前的程序327步  新的只有50步

网友A:
下载的时候选程序了吗?

网友B:
确认一下程序到底有没有写入成功

网友C:
重新来一遍吧。应该不可能的。

网友D:
plc设置禁止覆盖--有这功能?

网友E:
应当是没写入成功,除非你PLC上另安装了存贮卡,打开黑色的盖子看一下;

网友F:
程序下载结束后,有出来具体什么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处理好了  是没有找对地址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弄好了 是地址没找对           但是文件大的问题还是在

网友G:
那就单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