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求助!

楼主(2021-06-02):
logix 5571  PLC ,  CPU 单元是logix 5517  下面连接了很多IO模块单元,一个模拟量输入单元连接了两个压力传感器发出的模拟量信号,现在启动产线机台,触摸屏上报压力传感器故障。测量这两个压力传感器与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端子上有电压,  但是用PLC软件打开发现实际监测到的压力值是0,所以误报警。   请问大神们知道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坏了还是CPU模块坏了啊?

网友A:
传感器电压多少?
端子哪到哪的电压?电压多少?
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入?
模拟卡设置发来,模拟卡监控发来.
实在不行用标准发生器输入.
模拟卡型号是什么?以前运行正常吗?有没有改过设置?
模拟卡如果是多点成组的,如果损坏,可能会多个点一组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是图片中的2-4,  6-8四个端子 ,两个模拟量电压是0.52V   和0.37V    是电压型的。

楼主:
版主这是图纸,两组传感器信号是A1902     A2902    ,  A1905   A2905。   其他24V    还有校验信号检测没异常。  软件里面实时监测发现没有电压。

楼主:
端子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端子上有点电压   2-4  、 6-8有电压

网友B:
图纸上不是说0.5V就是校准的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仔细看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的     但是低于0.1V才会报错的啊

网友B:
以前运行正常吗

网友C:
这怎么会是cpu坏呢?按描述就是模块坏的或者通道坏的,可换到其它模块通道进一步判定信号,更换模块或通道。。。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买了个IO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