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2):
我是用MODBUSBUS RTU的方式通讯方式连接3块电表,每块电表单独上电通讯的话,都可以正确显示数值在画面上,但3块或2块表同时上电的话,就只有一块表能有正确的数值显示。另外2块表也不提示通讯错误,但画面上显示的数值变成了0.都搞不清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通讯线是不是用的屏蔽线? 首尾有没有加110Ω电阻

网友B:
通讯堵塞,,延长单个从站通讯时间

网友C:
通讯的设备地址是不是都一样为1?

网友D:
多个设备应该有站地址了吧?

网友E:
应该是地址重复了
如果没有,适当的延长设备超时时间
最直接的方法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截帧看一看

楼主:
首选肯定不是地址重复,因为组态王里面本身也不允许定义站地址相同的设备,因为就2块表,纯粹是做测试,距离就2,3米,也没有选屏蔽线。用MODBUS助手试过,单台测试没有问题的,但软件不允许开2个访问同一个串口,所以多台情况测试不了。

网友F:
地址不重复,命令间隔足够,还能是哪里的问题?

232?

楼主:
不是232,如果是的话,接线方式就有问题了,不可能单台能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