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2):
我用MODBUS通讯电流表后接受的收的BCD数据 01站号  03功能码  04数据4位 00 02 34 64   4C D8 效验码   实际有用的数据是 00 02 34 64  分别存在寄存器D6 D7 D8 D9 中怎么取出运算成电流 2.3464,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ODBUS通讯电流表后接受的收的BCD数据 01站号  03功能码  04数据4位 00 02 34 64   4C D8 效验码   实际有用的数据是 00 02 34 64  分别存在寄存器D6 D7 D8 D9 中怎么取出运算成电流 2.3464,求各位大神指点
笨办法:00 02 34 64,这些数字取出来,转换为浮点数,乘以相应位的权,然后再相加
比如取出来2,然后转换为2.0浮点数,然后乘以1.0
3取出来,然后转换为3.0浮点数,然后乘以0.1
4取出来,然后转换为4.0浮点数,然后乘以0.01
6取出来,然后转换为6.0浮点数,然后乘以0.001
4取出来,然后转换为4.0浮点数,然后乘以0.0001
最后把这5个浮点数相加即可!

当然,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