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求助

楼主(2021-06-03):
1
手册也说无法复位。对这机器不熟,谢谢各位大神
第一次遇到,无法复位。

楼主:
重启后又变了代码

网友A:
查机器是否卡死了。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坏了,说明的是整机故障

网友C:
不应该是UVW么,201.4写着N相,检查动力线通断及UVW两两之间电阻一致,大概10欧姆左右

网友D:
重启后故障代码是什么,如果不能复位,应该是驱动器整机故障,换比修合算,反正这机子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坏了,说明的是整机故障
谢谢斑竹,电机坏了。更换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启后故障代码是什么,如果不能复位,应该是驱动器整机故障,换比修合算,反正这机子E2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机器是否卡死了。[没卡死很顺滑

网友E:
电机没输出,编码器无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