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原图纸显示1中断点的文字是竖直一排,我在旁边添加了一个中断点,把文字改成90度,显示的是竖直两排,怎样才能做到和1一样呢?

网友A:
属性--更改需要移动的名称,取消固定,然后移动位置,放到后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看了一下两个中断点的属性设置只有标记的地方不一样,请问标记的地方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在移动中断点属性后,我看你一键让1.9和1,垂直对齐了,请问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2021-07-31):
1. 同一部件显示格式不一样问题
选择源部件-复制格式-选择目标部件-指定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