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三菱的东西太贵了,最近PLC价格都翻倍了,用不起了啊。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PLC,编程方式类三菱的。

网友A:
FX系列除了5U好像没涨吧,其他的我不知道西门子的我拿货也没涨啊,国产汇川信捷

网友B:
用品牌的可以用台达或信捷,编程与三菱比较相近;

网友C:
选自己顺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D:
从来不选的路过。

网友E:
信捷的可以试试

网友F:
要求不高可以选择禾川的,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指令也是一样。

网友G:
FX5U 是缺货,价格没有翻倍,但小客户很难拿到货了。

网友H:
小型PLC都差不多,功能都很强。

网友I:
用自己熟悉的

网友J:
试试欧姆龙,价格好像还好

网友K:
要求不高 板式的 山寨的三菱plc很多。
要求稳定可靠就要认真选选了。

网友L:
用信捷控制伺服不太好,我到现在没弄明白伺服回到原点之后如何往相反方向走,知道光电变为OFF

网友M:
汇川   极其好用

网友N:
轴多用松下比较划算,一般纯逻辑既不通信又没啥定位国产一大堆,淘宝上那种工控板,一体机都行

网友I:
既然你喜欢用三菱的软件,小机子你可以考虑国产的顾美,直接就是用三菱软件

网友O:
看来三菱的软件应该用范围很广泛!

网友P:
回复 网友L:
下载手册就清楚了。信捷的定位指令与三菱的不一样,由其是完成标志位与正在发送脉冲标志位,不能像三菱那样写定位指令

网友Q:
回复 网友D:
自己造的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