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停止接常开常闭的问题

楼主(2021-06-03):
急停外部接常闭,程序写常开我能理解。还有电机1报警(热继电器过载)外部接常闭,程序还写常闭?报警故障复位外部接常开,程序写常闭??我印象中停止都是接线上常闭,程序写常开啊,这个视频我蒙了,最后调试程序也是正确的。

网友A:
热继外部接常闭,程序用常闭,热继不动作时程序中的常闭是断开的,这个应该可以参考都接常开理解下。报警复位外部接常开,程序常闭,报警时,可以接通报警输出,按下复位键,断开报警输出。看楼主图中故障复位好像是Q点。

网友B:
热继不动作时,I1.0常闭变开点,Q0.2没有输出。所以上段Q0.2用的是常闭。

网友C:
正常情况下 FR1闭合,I1.0得电,I1.0的常闭触头断开,Q0.2报警不接通
报警情况下 FR1断开,I1.0失电,I1.0的常闭触头复位闭合,Q0.2报警通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继外部接常闭,程序用常闭,热继不动作时程序中的常闭是断开的,这个应该可以参考都接常开理解下。报警复位外部接常开,程序常闭,报警时,可以接通报警输出,按下复位键,断开报警输出。看楼主图中故障复位好像是Q点。
程序中是Q点,上面接线图中是I点。。实际应用中也是用I点。。可能是没有验证故障点吧。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E:
你就看他就是个启停电路
启动--外接闭点程序就用闭点,外接开点程序就用开点
停止--外接闭点程序就用开点,外接开点程序就用闭点

网友F:
无论常开还是常闭,取决于进PLC的信号,跟硬接线没有关系,PLC采集的是器件的信号反馈。可以低电平,也可以高电平,对应的你得调整程序里的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