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从站

楼主(2021-06-03):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试过一个PLC走modbus rtu通讯,一边做触摸屏的从站,又做另外一个PLC的从站?是不是有两个modbus口,两个通讯口波特率不一样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触摸屏和2#PLC都是主站,都需要跟从站1#PLC通讯,这样的话1#PLC需要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接触摸屏,一个接2#PLC,至于这两个口的波特率可以不一样也可以一样,因为他们是分开独立的,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是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