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COM端子与输入端子的问题

楼主(2021-06-03):
一台设备使用的PLC坏了,新买的PLC装上后,输入端子显示与正常设备显示状态相反,只接220伏电压,测量COM口与输入端子之间的电压,新买的24伏正常,其它使用正常的设备在相同状态下测量这两端电压为零,不知是否有这种状态的PLC还是内部被改动过。

网友A:
如果你的公共端标的是COM,输入信号不需要外部电压,如果标的是S/S,是外接电压的,这二种的线路板是一样的,只是通过线路板上的0欧电阻来改变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是将JP3旁的电阻接到JP1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看清你PLC型号,FX1N如果是没后缀或-001后缀的,公共端为COM;
如果是-ES或DSS后缀的,公共端S/S;

楼主:
我这是001的,公共端子是COM。

网友A:
通电其它端子不接线的情况下,量下COM与X0 X1这些端子间的电压,正常是有24V的,而欧版的是没有电压的;
另外看你这图片,你这台FX1N应当是假的仿品,非三菱出品;

楼主:
左边是设备上拆下后的,右边是买回来。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B:
低电平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是设备上拆下后的,右边是买回来。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版主。
右边的明显是仿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提供型号,公司采购我们用,只要能实现需要的功能就行,如不能使用再进行退换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