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各位,请教一下。
step7.v5.5上载组态报错。打开硬件组态profibus很多站点都是打问号,模块信息不完整。(后来完装若干个GSD文件)已经显示正常。但是上载仍出现软件提示组态报错。因新增第三方profibus模块需要修改组态。上次在GSD不完整的情况修改组态,下载到CPU,报警。这次会出现吗?内心纠结中。有此项目前辈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1、以前弄过上载上来有未识别模块,就贸然下载进去,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原始组态才搞定。另外Step7建议用高版本的。
2、如果没有特殊编程模块,理论上上载的配置中,原件都能对应上就可以。记得一次处理过一台老机器,里面有个PID温度专用模块,怎么都上载不出来,只好按机架重新配置,下载后OK。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