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最近几天总是出现伺服正常运行中偶尔冲过头,plc这边显示的脉冲数比实际走的长度少很多。

第一次出现,给编码器加了磁环,接地线重新弄了(一天出现2次左右,设备24小时运行);第二次,伺服一套除了动力线都给换了(更换过后,一周未出现问题);

三协的伺服,同样的设备出了几十台,从未出现过这种问题,最近一周2台新机和一台老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后续准备加滤波器;

请教各位大佬,又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有啥好的方法建议吗?!

网友A:
如果走脉冲的话脉冲信号线改用屏蔽线试试

网友B:
有比较过不同的机器的伺服的电源是否有区别?

网友C:
平时也就自己玩玩脉冲,最近接了一单走脉冲的伺服,动了一天也没跑位。。。。

感觉伺服还是比较可靠吧。

脉冲输出是普通线---接线端子---然后是普通线----伺服IO借口,

PLC频率是最快的100K,感觉还好,监控了下,每次走相对定位,伺服显示值也没丢脉冲。

网友D:
跑位置实在不行给设备加个附加条件,跑多少次流程自动回个原再继续跑

网友E:
加一个变压器可以有效屏蔽干扰

网友F(2021-11-17):
看看脉冲的开关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碰到过,电压不足或过高,导致脉冲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G(2022-02-10):
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