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手里有一套B2伺服,想问一下,如何用B2控制电机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例如控制丝杆模组从A点到B点(用时10秒)。

网友A:
和伺服有毛关系啊。

1、确定伺服控制类型,总线的,脉冲的。我估计你这个大概率是脉冲的。
2、确定是脉冲的,确定电子齿轮,(默认没记错的话,上位机发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3、A-B之间的距离根据电子尺计算,或者设置好电子尺,上位机直接发脉冲即可,例如默认电子齿,上位机发5,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半圈。
4、关于速度(楼主描述的10S),根据你移动的距离来计算即可。

网友B:
这个伺服 只要设好参数 接好线就行了。至于怎么走取决于控制。如果是PLC 就是程序上的实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