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在这个驼驮上注册了一个号想挣点钱,接了一个活砸手里。是一台840D数控铣床,机床报“810004 stop/abort event.error analysis via step7 required”报警故障。就是让用Step7软件连机查看PLC停止原因。连机后查看提示“机床的远程12号站机架问题,于是对12号站的模块逐个更换,换了一个遍,问题还是存在。请高手指导,急急急!!!!

网友A:
不敢确定是不是组态问题,这个显示我也没遇到过,仅供参考

楼主:
组态应该没问题,他们说是干活时出现的报警,以前运行一直都很正常。
现在已把PROFIBUS总线和插头都换了,还是老样子,直流24V电源测量是24.8V,也没发现问题
怀疑是信号干扰造成的,正在查找.......请高手给指点

楼主: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查了+24V和0V的线路和电源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怀疑是DC24V电源纹波大造成的。更换了DC24V稳压器模块后,运行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西门家的系统,电源是出名的稳定可靠,平时一般很少检查电源,这样的故障还真考胆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查了+24V和0V的线路和电源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怀疑是DC24V电源纹波大造成的。更换了DC24V稳压器模块后,运行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纠正一个问题,此前我们换了一个24V稳压电源,故障确实消除了故障。其实DC24V稳压电源并没有故障,是前端的三相380V隔离变压器其中一相出了问题是虚接,正常量三相电压都对,造成了误判。此前是三相380V输入DC24V输出稳压电源,我们更换的稳压电源是单相AC220V输入DC24V输出,所以造成是DC24V稳压电源的故障。特此更证,请同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