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一台普传PI780变频器18.5kw的,放店铺时是正常的,前两天拿来拖动电动机时,送电后电源驱动板指示灯亮,cpu板指示灯不亮,查端子的24v和10v分别时21v和10.2v,说明电源板的开关变压器工作了,手里没有图,也不知道排线端子的各个定义,面板不亮,可能少5v了,主板有个5v端子测下果然没有5V,查电源板时发现5v时发现是通过LM2940CT-5.0后得到5v,这个芯片输入有5.7v,输出为0v,查百度只要高于5v 的0.5v以上,就可以输出,有的人说是高于0.7v,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个坏了?我现在能不能直接在输出另外接个5v电源试机看看面板亮不亮?哪位老师有详细的图纸,麻烦贡献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也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B:
感觉输入的5.7V电压有点低,正常要稳定输出5V电压,稳压输入端电压应该达到8到12V,查一下输入电压是不是8-12V,如果不是,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了这个LM2940CT后测输入电压也就5.7v,35v470uf电容也更换了,还是一样电压。刚才用维修电源给此芯片输入加到5.7v,输出为0.135,然后电压慢慢调大到11v,输出不变,正常是这个芯片坏了,昨天已经买了几个此芯片,明天到了再用维修电源测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你好,首先谢谢你的解答。此芯片说明书上写dropout voltage(回动电压) 有0.5v就可以输出5v。

楼主:
刚才收到快递信息,立马冲去取来,换上2940,输出就有4.995v了,心里那个激动啊,这个低压差三端稳压器只需要0.5v即可。这贴完结,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C:
  有始有终的好帖。

网友D:
有始有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