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1-06-05):
  我们工厂的厂房是钢结构的,而且由于我们是做五金的,所以设备大小都比较零散。
以前我们工厂呢都是这样接地的,从电房出来四根线,三相加零,地线呢直接从钢结构的柱子上直接焊到电柜里面的地排。
这样出去以后呢,地线是地线,零线是零线。

  前段时间安监局有人过来我们工厂检测,说我们这样做还需要改,要怎么改呢,就是在我们车间的动力柜里面,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
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零线还是零线,地线还是地线。

网友A:
就是在我们车间的动力柜里面,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零线还是零线,地线还是地线。

感觉是把TN-S系统要改成TN-C-S系统

网友B:
在车间的总电柜里面将地排和零排连起来,地线重复接地,零线不重复接地,这是TN-C-S系统,也就是伪三相五线。不同于TN-S系统是在变压器低压侧直接分出来的地线和零线

网友C:
应该是你之前的系统叫TN-C系统吧,按照要求重复接地再分开零、地线后叫TN-C-S系统。你之前的系统供电是有隐患,我曾经碰到过一次也是跟你的系统一样利用厂房地基钢筋做接地,一台晶闸管控制的加热设备出故障发热管碰地后导致零、地线之间电压升高到150V,烧了好几台变频器。

网友D:
人家可能说的是正确的,如果这台变压器不止你们一家用,那人家就有权要求你们整改。
因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你们这样的接地方式属于保护接地。可能别的地方人家是采用保护接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人家可能说的是正确的,如果这台变压器不止你们一家用,那人家就有权要求你们整改。
因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你们这样的接地方式属于保护接地。可能别的地方人家是采用保护接零的。
接地方式要统一

楼主:
我们之前的供电系统,应该叫TT系统,就是零线取的是变压器的。但是地线是直接在车间里面就地接地。
然后现在要求我们把零排,地排,再电柜里面做重复接地。
是把TT,改成了TN-C-S。
由于一直比较忙,所以暂时也没有按照人家的意思来改。
只是想在这里问下大家,听取下大家的意见。

我以前的老的工厂里面,反正就是零地混用的。三相四线,零线在电柜里面,即当零线也当地线。

网友F:
零地混用危险……我给单位新车间拉的5线,地线在变压器到车间配电柜再和钢架可靠搭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的厂房是钢结构的,而且由于我们是做五金的,所以设备大小都比较零散。
以前我们工厂呢都是这样接地的,从电房出来四根线,三相加零,地线呢直接从钢结构的柱子上直接焊到电柜里面的地排。
这样出去以后呢,地线是地线,零线是零线。

  前段时间安监局有人过来我们工厂检测,说我们这样做还需要改,要怎么改呢,就是在我们车间的动力柜里面,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
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零线还是零线,地线还是地线。

你原来的系统是TT(保护接地)系统,现在安监局的人叫你“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改为TN-S(保护接零)系统。

网友H:
零线和地排并接在一起然后在分出去,这个是适用于进线柜,但是你车间的中间分电柜是否执行要看你漏电开关是否安装

网友I:
在电源总进线端也就是一级箱内零线,地线是应该连接在一起的。二级箱三级箱内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J:
原来事保护接地系统,现在让你改成保护接零系统。三相五线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的供电系统,应该叫TT系统,就是零线取的是变压器的。但是地线是直接在车间里面就地接地。
然后现在要求我们把零排,地排,再电柜里面做重复接地。
是把TT,改成了TN-C-S。
由于一直比较忙,所以暂时也没有按照人家的意思来改。
只是想在这里问下大家,听取下大家的意见。

我以前的老的工厂里面,反正就是零地混用的。三相四线,零线在电柜里面,即当零线也当地线。
你们以前的做法确实欠妥,安监的要求的零线地线相接应该叫重复接零,不叫重复接地

网友I:
一般在电源总出线端  零 地线是应该连在一起的 分配端 负载端再分开 这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假如我在进线的铜排端,可以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麽?

我现在有两路铜排,一路只取三相电,一路是三相五线,两路线的地线是短在一路上的,用来取220的电,那这个情况下,我是万万不能把地零合一咯。

那零地合一到底有什么优势嘞?

网友M:
现在我这边也有这个现象,朋友小工厂租的厂房,现在过来3相4线,那不就是变成TT系统了吗。现在在想的是打个地桩还是想办法从总柜拉根地线过来。总柜没见到,也不敢零地短接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现在我这边也有这个现象,朋友小工厂租的厂房,现在过来3相4线,那不就是变成TT系统了吗。现在在想的是打个地桩还是想办法从总柜拉根地线过来。总柜没见到,也不敢零地短接在分。

零线重复接地以后,从接地极与零线连接处分出一条作为接地线(PE),这样就变成了TN-C-S系统。

不论哪一种方法,引出的零线和接地线都必须与接地体牢固可靠。

楼主(2022-01-03):
再请问一下。比如配电房出来到车间一级电柜,把零线跟车间钢结构取的地线短接,做重复接零!
那么再分的二级电箱,还需要在电箱里面把零线地线再短接做重复接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电源总进线端也就是一级箱内零线,地线是应该连接在一起的。二级箱三级箱内应该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电房出来的一级电柜需要重复接零,再下面的,2.3级电箱,不需要重复接零了!地线可以直接就地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的厂房是钢结构的,而且由于我们是做五金的,所以设备大小都比较零散。
以前我们工厂呢都是这样接地的,从电房出来四根线,三相加零,地线呢直接从钢结构的柱子上直接焊到电柜里面的地排。
这样出去以后呢,地线是地线,零线是零线。

  前段时间安监局有人过来我们工厂检测,说我们这样做还需要改,要怎么改呢,就是在我们车间的动力柜里面,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
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零线还是零线,地线还是地线。

你原来的系统是TT(保护接地)系统,现在安监局的人叫你“直接把零排跟地排再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出去以后”改为TN-S(保护接零)系统。
保护接零,可以理解,现在就是一级电柜可以重复接零,后面的二级,三级呢,需不需要也零地重复短接在接地!
因为后面2.3级电箱也都是三相四线的!
地线取的都是钢结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保护接零,可以理解,现在就是一级电柜可以重复接零,后面的二级,三级呢,需不需要也零地重复短接在接地!
因为后面2.3级电箱也都是三相四线的!
地线取的都是钢结构

保护(PE)线如果能够多点接地更好。但你所谓的接地如果是仅从钢结构中引出,这可能有点不大好,因为不知道你的钢结构的接地能否达到接地线所要求的接地电阻值。

一般来说,TN-S接地系统的保护(PE)线必须专用,而且是一根线通到底,各种设备的接地都从这根线引接。而TN-C接地系统则要求保护零线必须多点接地才能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