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代表什么

楼主(2021-06-06):
谢谢各位了,接上后不工作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什么意思?
LD接比较指令?

网友C:
基本的比较指令之一
如 LD= D0 K0
当D0=0时 结果为True 否则为False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比较的结果为假,所以后续程序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