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6):
各位工控的前辈,我目前在培训机构学习博途,在产线实操的时候遇到该问题,这边的老师也没找到原因,还望有大神能帮助答疑,谢谢!
背景:我将轴需要走的位置数据存放在DB块中,用绝对位置指令启用轴的移动。(做了一个轴封装的功能块)
现象:
在DB块的优化勾选的情况下,取消勾选,重新编译后,下载到1500中,下载完成后,提示重新初始化。在重新初始化完成后,轴回原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然而,轴的组态是没有修改过的,非常奇怪。我本以为在DB块优化与否的切换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上次的调试过程中,并不是在第一次切换DB块优化后就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第3或者第4次才出现回原点回错的问题。
而今天老师来找原因是第一次DB块优化切换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以上回原点回错的问题,再次回一次原点,原点位置才走对。请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回原点上升沿和下降沿发生错误。
         回原点的起始方向和终止方向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这个都在轴工艺组态里。。楼主再去看看呢。

         我也是好长时间没做1500的轴控制了,只是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后来又找了一个教1200的老师来给我看这个问题,他的猜测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总感觉传感器的问题是小概率的事件。之前也有学员做过这条产线,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问题。我也是偶然情况下发生的这种问题,本来想用DB块来做PROFINET的,然后就去掉块优化了,后来发现profinet只能做IO传输,再之后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额,怎么沉了呀

网友B:
这个绝对位置回原点是指搜索参考点,还是直接绝对位置运行到0.0mm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原点不是用走绝对位置的指令,就是MC_Home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面笔记描述有点问题,不是启用绝对位置回原点。就是用MC_Home指令回原点,组态都没动过,但是停的位置有问题,在切换优化块的访问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