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6):
闲鱼上淘了一个三菱的晶体管plc,Y4是导通的。以前都是用继电器输出的。试着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正反为2.6k。用二极管当测为正反都是0.506的压降。试着找个dc24v继电器测试正常。大家都是怎么测试晶体管输出端口好坏的。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时没有让Y-on-off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时没有让Y-on-off变化吧
Y4处于导通状态测的

网友B:
外接个直流24V的指示灯吧,最直观且有效,测出来的都不怎么准确

网友C:
有24V继电器或小灯直接带负载测试,当然用万用表也可以,黑笔COM,红笔接Y4,20k欧档测量,有输出时有2K多,没输出时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时没有让Y-on-off变化吧
Y4处于导通状态测的
即便你使用继电器,如果没有on/off的变化,你也不敢说他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时没有让Y-on-off变化吧
Y4处于导通状态测的
即便你使用继电器,如果没有on/off的变化,你也不敢说他是好的
Y4导通了,指示灯亮了,看不太清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4V继电器或小灯直接带负载测试,当然用万用表也可以,黑笔COM,红笔接Y4,20k欧档测量,有输出时有2K多,没输出时无穷大;
确实是2.6k

网友D:
结合这个内部图,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4V继电器或小灯直接带负载测试,当然用万用表也可以,黑笔COM,红笔接Y4,20k欧档测量,有输出时有2K多,没输出时无穷大;
确实是2.6k
如果是Y0 Y1 Y2可以输出高速脉冲的点,导通时电阻很小,与后面普通的点不一样的;

网友E:
直接接个小中间继电器久很直观了

网友F:
接2.3条线,用小继电器挨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