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6):
 各位老师晚上好,初次使用威纶通触摸屏,现有一问题请教。

需要实现功能: 触摸屏内部寄存器LW1000 通过宏命令读取带有索引寄存器的LW1100+index0,已实现指针功能
例如: index0=100  LW1000 = LW1100+index0 = LW1200。现发现 LW1100+index0内已有LW1200数据,而LW1000内为读取到 LW1100+index0的数值

网友A:
你的宏指令里面b=a只是LW1000=LW1100,也就是说在宏指令里面没有起到索引功能

用宏指令具体怎么实现或者说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实现这个可以用 资料传输

楼主:
谢谢版主!!也就是说无法透过GetData(LW1100)去读取LW1100+index0的索引值……

网友B:
可以读,1100后面   +k
GetData(a,"Local HMI",LW,1100+K,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1100后面   +k
GetData(a,"Local HMI",LW,1100+K,1)

你确定这样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1100后面   +k
GetData(a,"Local HMI",LW,1100+K,1)

你确定这样可以

楼主:
威纶通对宏命令这块,有没有独单的一本指导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