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7):
我司现有一台电装vs-87型的机械手,因之前维保不及时,操作使用错误,导致断电后电池耗尽。请问有无大神知道如何处理,电装的丢电后程序是否保持,是只需要调零点还是需要将脚本程序重新导入,静候大神指点。

网友A:
零点估计要校准

网友B:
手册里没有载明吗

网友C(2021-08-02):
更换电池,从新做一下原点就可以了。电装做原点还是有点麻烦的。可以联系我:一七七 五六二二 七三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