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7):
在公司修的时候,发现并在直流上的充电浪涌吸收版坏了一个管子,换了板子后。在公司上电带小电机运行正常,现场带大电机一运行就不行。现场换了电机也不行,是电源板或电流互感器故障导致的吗。求教,第一次修大的施耐德

网友A:
  施耐德ATV71系列报故障代码SCF2就是从变频器开始到电动机有短路故障!检查方法:(一)断开变频器输出端子和电动机接线端子,检测电缆线是否有漏电和短路现象。(二)【1】检查电动机是否有对地短路和漏电现象,【2】检查电动机线圈是否短路,请把电动机负载去掉,电动机三组线圈六根线分开,根据电动机再生电压原理,大电动机必须二个人操作,一个人转动电动机转子一定要保持转速,另外一个人使用万用表最低交流挡,测量电动机三组线圈电压情况,三组交流电压一致,说明电动机是好的;三组交流电压不一致,说明电动机线圈存在漏电或轻微短路;三组交流电压有一组电压很低或者没有电压,说明电动机线圈短路。用这种方法检查电动机是否有问题,简单!高效!准确!这是我几十年来用这种方法处理解决过各种疑难问题!。(三)上述二个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变频器问题了。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B: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返修了两次,最后一次将控制板与驱动板排线插针座用细砂纸打磨后一直用到现在未报SCF2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问题已找到,在脱开电机运行时候会有电流,换了互感器就能正常开了

网友D(2022-08-18):
回复 楼主:
有多大电流?试过其他机器有的不带电机也有零点几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