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7):
请问,2500线编码器的伺服,当电子齿轮比1:1时,PLC发出1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个最小角度;
电子齿轮比为1:3的时候呢?发1个脉冲是不是就走不了一个最小角度了?这样我发10个脉冲,是不是实际就只走了3个最小角度?

网友A:
2500线细分后就是10000脉冲,如果是1:1,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那么一个脉冲就是1/10000转。改成1:3,就是30000个脉冲一转,那么一个脉冲就是1/30000转

网友B:
自己有个伺服,玩玩就知道了。

不是太难

网友C:
这个简单,你设置:走一圈再乘以齿轮比,比如原来设置1000个脉冲转一圈,现在改为3000个脉冲转一圈,但是速度比之前慢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