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SMV18。5变频器炸机驱动电路上的玻璃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1-06-07):
图中D22D21D18三个是什么型号二极管,开关二极管还是别的什么管

网友A:
驱动电路,每一路一般有两个二极管,一个是开关二极管,另一个是稳压或瞬变抑制二极管。不过,从D22来看,不会是瞬变抑制二极管。。
顺电路检查,不难明确是哪一个二极管。

网友B:
稳压管为7.5V,普通二极管为IN4148,已经过实践代换

网友B:
Z16为15V稳压管

网友B:
电容旁二极管D1 D6可以用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更正一下,Z6 Z10 Z12为16V稳压管Z13 Z11 Z9为7.5V稳压管 D18 D22 D21为I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