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8):
安装位置的选择,有两方面需要注意:
1.一般的就地指示型仪表如压力表一类,虽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单即便如此也并不适合安装在情况恶劣的工作环境中。
例如振动、潮湿、强磁场干扰、高温、剧烈温度变化的场所,这些环境不仅会对仪表的测量结果造成影响,还会严重仪表的适用寿命,极大增加后期维护难度和成本。
2.为了方面现场观察和确保读数的准确,应保持仪表中心距地面高度在1.2~1.5m,就地安装的显示仪表应安装在便于手动操作阀门时观察仪表指示值的位置。

安装过程:
1.安装前检查仪表是否具有完整的外观和附件,对应位号安装,如无位号标识,应按设计规定核对其型号、规格、材质等参数是否对应,同时按设计要求需要脱脂的仪表,必须经脱脂检查合格后在进行安装。
2.仪表脆弱的连接部分在安装时不应受力,安装过程不应敲击碰撞,安装后应牢固平整。
3.直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仪表,应在工艺管道吹扫后试压前安装。当必须与工艺管道同时安装时,应在工艺管道吹扫时拆除仪表。仪表外壳上的箭头方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仪表与工艺管道连接时,仪表上法兰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一致,固定时应力均匀。直接安装在工艺设备或管道上的仪表安装完毕后,应与工艺系统一起进行试压。
还有一些小细节:
一般仪表和电气设备上的接线盒入口不会朝上安装,以避免油、水和灰尘滴渗在盒内。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一定的密封措施。仪表、电气设备标牌上的文字和端子号应保持正确、清晰,以免在后续维护过程中造成误解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