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看一下一键启一键停

楼主(2021-06-08):
这个程序计数器还没有输出就复位了.

网友A:
信捷的吧,一个ALT就搞定了呀
LDP X1
ALT Y0

网友B:
呵呵,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你想加C1又加一,又用C1复位C1是不行滴;

网友C:
把后两行电路颠倒一下位置

网友B:
C1计数延时0.1秒后再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C:
或者用y0的下沿复位c1

网友D:
一个按钮并联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串联Y点的置位和复位。
我是不是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别忘了点赞,谢谢。

网友B:
对于单按钮起停,常用的就二个方法,像三菱等支持交替输出ALT的一条指令就行了;不支持的用以下方法:
用计数器当然也可以,只是楼主对PLC的扫描周期及执行过程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