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1-06-09):
请教个问题,变频器光耦和输出,MO1\MO2\MO3\MCM端子输出是24v直接进PLC,还是输出干点,公共端接外部24V呢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输出干点,这个是不带电源输出的,NPN,如果你的PLC输入也是NPN的,那就把MCM接到PLC的COM端,MO1、MO2、MO3接到PLC对应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你接DC24V负载的话,+24V直接接负载+极,0V接MCM,输出Mo.1接负载负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PNP的PLC的话,MCM就接24V,MO接输入端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PNP的PLC的话,MCM就接24V,MO接输入端就可以了吧

不行,PNP的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我用继电器转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是MS300的,这种MCM就可以24V/0V随便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S300的,这种MCM就可以24V/0V随便接了

第一次见这种,低压交直流可以通用感觉。

网友D:
小老弟,你看图分析一下那个光耦都知道那是个干接点呀,晶体管的你想要输入信号0V的话MCM接0V,想要24接24,左边二极管一发光,刺激晶体管基极,晶体管就通了呀,集电极MOX和发射极MCM就通了,所以你MCM接什么电平,MOX就是什么信号。
接下来你需要考虑PLC输入端是接受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问题了,也就是NPN还是PNP型输入(有些厂家不分这个,有些厂家是区分的),那么你对应的改变变频器MCM的接入电平就行了。你拿继电器转什么?